博图V14问题求助

楼主(2024-05-28):
我的电脑配置不高,也是首次用,所以装V14学习,现在的问题是能搜索到plc,但不能转至在线,网段设置都是同一个网段,报错0130:000002,求求大家看怎么处理[

网友A:
有些是系统的问题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zhaoaron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q18335189155/article/details/132194371
......

网友C:
系统控制面板下面的pc/pg设置了没有

网友D:
可能某些服务停了,要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