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参数更改IP地址改不了

楼主(2024-05-28):
我参数里设置的IP地址是192.168.3.250,但是用诊断出来,看到IP地址是,192.168.0.18.参数设置怎么改也没有用。有遇到过的大神吗

网友A:
不是这样的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就是这样直接设置,也改不了,很奇怪

网友B:
设置完后断电重启搜索一下了

楼主:
也断电了,也从启了,收到的还是0.18,始终改不了,很奇怪

网友C:
是不是程序里面更改了?

网友D:
你重新写一个空程序进去

网友E:
发程序 监控看看

网友F:
当和PLC IP地址相关的特殊寄存器中设置了IP地址后,参数中的IP将不会被使用,将寄存器中IP清除才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当和PLC IP地址相关的特殊寄存器中设置了IP地址后,参数中的IP将不会被使用,将寄存器中IP清除才可以。
SM8495写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