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Eplan 2024许可证问题??

楼主(2024-05-29):
许可证失效,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重新再制作1次

网友B:
我装了就是找不到数据库,别的就是卡

网友C:
没有也可用。

网友D:
这个软件问题还不少,我一直在用2.7,都习惯了

网友E(2024-07-08):
经过测试,不是正版最好不要升202X版本,虽然破解能勉强用,但是各种问题较多,卡顿,功能异常,重度使用的谨慎升级!还是要过几年稳定了,再考虑升级的事情。

网友F: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mU7L7Tbt1_Iq0m2ZEZmmw?pwd=18kk
提取码:18kk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我分享的,永久有效

网友D:
这是原版的

网友G:
eplan破解版也就2022好用,2023没完美破解,2024可能是许可证网络连接阻塞导致启动时间比2022长一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