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9):
三菱字软元件的位指定,怎样分别注释其中各位呢?目前情况是,如果对其任意一个位进行注释,则这个字的所有的位注释均变为相同的注释。比如对D100.0进行了注释,则D100.1、D100.2、D100.3等都是一样的注释,不能分别注释。想要的效果就像西门子的一样,对V100.0注释不影响V100.1的注释,V100.2、V100.3等都能进行分别注释。

网友A:
FX5U的可以单独注释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QQ群462042464

网友B:
如图所示,也可以梯形图边打边注释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的指导!用works2对FX3U看来是不能实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的指导!用works2对FX3U看来是不能实现啊!

遇事不决,打三菱400

网友C(2024-11-27):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也可以梯形图边打边注释

这个功能怎么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