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教一下

楼主(2024-05-29):
由于公司选的触摸屏不能做配方,目前是按图片这样做的,请教一下三菱FX5系列的PLC怎么做配方最简单。

网友A:
划个数据块做变址

网友B:
之前的网上找的,仅供参考。
这个是真不错,谢谢

网友C:
用变址指令就行了

网友D:
建一个结构, 在全局变量建一个结构数组, 分配软元件, 用st写程序.
IF 配方号 <> 上一周期配方号 THEN
上一周期配方号 := 配方号;
编辑中的配方 := 配方列表[配方号];
ELSE;
配方列表[配方号] := 编辑中的配方;
END_IF;

网友E:
用变址寄存器嘛,把数据传送到变址寄存器D0Z0,D0V0里面,用的时候再把数据传出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