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远程维护

楼主(2024-05-29):
做非标的应该都有过设备后期程序维护,现在远程维护一般都是用PLC远程网关(对于自带网口的PLC),以前老式的,没有网口的PLC远程维护是个头疼的事。
1:现场需要一台电脑,在现场电脑上装安装一个小软件,把现场电脑的USB口共享给远程电脑,这样就可以远程读写PLC程序了,现场电脑无需安装编程软件,也可忽略电脑配置。
2:现场既然都有电脑,直接安装编程软件,再用向日葵远程控制一下,一样可以。
哪个方法更加实用呢?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网友A:
我一般是第二个或者屏穿透远程

网友B:
在现场电脑上维护主要是工程文件是否会泄露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技术原因。你跟甲方关系足够铁,当然是啥都放现场更方便了。我们还干过工程文件丢现场电脑,但是打包上密码的事情,防君子不防小人。
然后现场的电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公共电脑,环境一般都极其差,各种病毒360弹框和系统要更新,一般需要原创更新维护的时候都是比较着急的,但是电脑和系统就这个时候给你上眼药。
综上,1和2都不太好。更好的选择是直接用4G或者WIFI的串口网关模块,现在都便宜的要死,就算买最好的也比差旅费便宜吧。

楼主:
说的是呀,今天维护用的4G远程网关,可车间信号太差,一连PLC就掉线,最后没办法远程客户的电脑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网友C:
物联网远程。

网友C:
远程维护,方便。

网友D:
加个百多块钱的远程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E:
向日葵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向日葵可以么?
向日葵只能远控吧,要对方电脑上有相应的软件才行吧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网友F:
物联网远程模块-------未来的趋势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G:
没有网口的PLC可以找网关模块,PLC串口转网口非常适合老旧设备

网友G:
第一种远程网关好点

网友H:
远程网关带串口啊

网友I:
以后加个远程模块就可以,物联网云平台终身免费,支付费用4G,而且可以设置联机锁,不怕被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