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Wincc到底是什么?

楼主(2024-05-29):
新手打算学习wincc,但不清楚wincc到底是什么,有什么作用?有哪位大神可以给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吗?感谢!

网友A:
https://baike.baidu.com/item/wincc/4989393?fr=ge_ala

网友B:
SIMATIC WinCC(Windows Control Center)--视窗控制中心

网友C:
简单的讲就和触摸屏类似!!但WINCC是运行在计算上的组态软件。单纯的学wincc是没有用的!!它是配合PLC使用的,主要是配西门子自已的PLC 。常用于化工 食品 这一类的过程控制的系统中。。。一般都是中型以上的控制系统。。。。

网友D:
组态软件啊。

网友E:
西门子的组态软件。

网友F:
就是触摸屏软件啊
但是功能特别多 。 价格屎贵
有厂家为西门子开发的配套的驱动 装打印机驱动 可以连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