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30):
之前是使用汇川的触摸屏,现在改用昆仑通态触摸屏,有点不熟悉,触摸屏和PLC一直通信不上。在确保硬件接线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应该从哪些方面查找原因,求大佬赐教

2024.6.1
经过这几天的学习与摸索,终于解决了通信问题,感谢各位大佬,总结如下:
1.硬件通讯接线问题
通讯线应该是公司找厂家定制的线,没想到一种线的型号有两种颜色,一种白一种黑,刚开始用的白色,后来又改成黑色才能用。因为我是新来的,这个问题都不知到找谁查
2.端口配置问题
刚开始用的汇川的串口,无论改成COM1还是COM9都不行。

后来请教一下老员工,发现他们都是用的三菱的编程口,听说汇川仿的三菱的。最后改的结果如下

最后终于成功了,大家可以作一下参考。
至于为什么用汇川的串口不行,还需要继续学习

网友A:
和三菱FX3U  2N应该是一样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设备组态里添加相应的父设备和子设备驱动,设置好对应参数,然后连接变量。

网友B:
昆仑通态触摸屏 ZL70E???

这型号是刚出的吗?
是TPC7012EW,写错了

网友C:
前提条件是你这这些父设备子设备得先好

网友D:
对一下通讯线 串口端口号对应选择: 232通讯线选择 COM1   485 口选择COM2   422通讯线选择COM9

网友B:
对一下通讯线 串口端口号对应选择: 232通讯线选择 COM1   485 口选择COM2   422通讯线选择COM9
汇川的H3U好像没有RS232,你选COM1就不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一下通讯线 串口端口号对应选择: 232通讯线选择 COM1   485 口选择COM2   422通讯线选择COM9
汇川的H3U好像没有RS232,你选COM1就不对了。

[attachment=299789]

看一下MCGSPRO里面的FX设备帮助 加电阻是能用 RS232
USB转RS232线加上SC09-FX  8针圆口通讯线能正常和汇川PLC通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MCGSPRO里面的FX设备帮助 加电阻是能用 RS232
USB转RS232线加上SC09-FX  8针圆口通讯线能正常和汇川PLC通讯

SC09-FX  8针圆口通讯线是232转422,有现成的485和422,为什么还要加电阻用23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