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31):
伺服驱动器换过了,编码器线换了,伺服JOG正常。要被弄疯了
QQ1364713921

网友A:
上电就报警&JOG正常??

楼主:
把CN1线拆掉,测试运行是正常的
引用 网友A:
上电就报警&JOG正常??
QQ1364713921

网友B:
联轴器拆了没

网友C:
我感觉你可以检查一遍接线,特别是伺服电机到驱动器的电源线。

网友D:
刚性设置过高,或者惯量过大,也会报警。首先把输出电机线拆下,看是否报警,如果不报警再重新设置刚性值和惯量值试一试,个人想法,不一定正确。

网友D:
再就是电机漏电也会报警

网友E:
UVW线序接错的原因

网友F:
是不是伺服功率比较大啊,加 个刹车电阻试试。
相信自我!

网友G:
检查一下电机相序,尤其是没用原装线的,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H:
研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