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三菱PLC的FB中的位元件数组只能单独使用吗?

楼主(2024-05-31):
在三菱PLC的FB中,能不能把一个16位的位元件数组当成一个字元件使用?怎么用?谢谢! 例如:我要写一个CRC校验程序,且能多次调用。在这个程序中要把位元件组合成字件,且只能用形参,但又不能像在主程序中用K4M0这种表达方式,直接用一个16位的位数组的数组名也不行。 再次感谢!

网友A:
定义成位数组即可

网友B:
可以定义成一个数组

楼主:
谢谢大家!刚才试了一下,在简单工程梯形图(使用标签)下不可以用K4M0这种方式表示字元件,用内嵌ST也不可以,新建工程直接就是ST语言可以做到。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