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V18的HMI无法仿真

楼主(2024-05-31):
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博途v18中PLC与HMI连接后,HMI无法仿真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仿真软件是不是没有安装?
感谢大佬,之前改了盘符,路径变了,重装一下就能用了
zhaoaron

网友B:
安装软件网站
https://www.yuque.com/renhq/siemenssoft/pue6yg8bhq8bgz4y
安装步骤
https://www.xiuer66.cn/852.html
感谢大佬伸出援手,已经搞定了!
......
zhaoa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