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31):
大佬们帮忙看看是啥情况,在线等,急
QQ1364713921

网友A:
参数设置的问题,给你个文档参考下。特殊继电器和寄存器都要设置。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jiwowBvWpr6ZlNB9XYKQ
提取码:A123

网友B:
基本没问题,有可能是默认路由器的IP地址不对。你换一下。或者直接把子网掩码和路由器IP先删除掉看报错不。
写入通讯参数后要断电上电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第二模块了,前面还有一个模块,所以应该选C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