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奇怪的现象请教

楼主(2024-06-01):
主CPU是Q06UDVCPU,挂有2个QJ71C24N-R4串行通信模块,使用了3个通道,分别接了3个PC-200的转换器,3个转换器分别与多个欧姆龙E5CC温控仪/多台三菱变频器/多个电子压力表485通讯。
看PLC程序里2个串行通信智能模块设置的是MC(格式4)协议,但温控仪里设置的又是modbus协议。
PLC程序里找不到相关读写温控仪/变频器/仪表方面的指令,所以请教大神们是咋回事,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研究研究一下。

楼主:
感谢楼上的大师,等你的好消息

楼主:
已经确认过第1个温控仪通讯站号是1,对应的温度显示寄存器是D500,但PLC里的D500没找到相关的读取指令
D500温控仪1温度显示/D1154温控仪1温度设定
D501温控仪2显示/D1155温控仪2设定
D502温控仪3显示/D1156温控仪3设定
D503温控仪4显示/D1157温控仪4设定
PLC程序中这种地址是怎么来的,有知道的帮忙指点下,非常感谢!奇怪的是温控仪设定的是modbus协议

网友B:
一定有上位机软件

楼主:
上位机就是触摸屏

网友B:
上位机软件通过三菱Q系列通信模块读取温控仪,然后写道plc

网友B:
机器里面找找看,有没有电脑,或顺着温控仪通信线,顺藤摸瓜
就会明白

网友B:
触摸屏也可以实现,比方威伦,就可以实现

网友B:
触摸屏也可以实现,比方威伦,就可以实现
getdata setdta两个就搞定了

网友C:
日系产品相互之间的 无程序通讯 温控表里面设定 寄存器地址

楼主:
正常的逻辑是2个都是设置的MC协议。但设备上正常运行的程序是Q71J24CN-R4设置的MC协议格式4,但欧姆龙E5CC温控仪设置的是modbus协议,就是想研究下人家是怎么做到的。
所以想请大家帮忙解读下怎么回事
如果是modbus协议,PLC里应该有相关的指令,但没有
如果是MC协议,但程序里直接就有D500/D1151的寄存器,但温控仪设置值是没有相关的设置值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确认过第1个温控仪通讯站号是1,对应的温度显示寄存器是D500,但PLC里的D500没找到相关的读取指令
D500温控仪1温度显示/D1154温控仪1温度设定
D501温控仪2显示/D1155温控仪2设定
D502温控仪3显示/D1156温控仪3设定
D503温控仪4显示/D1157温控仪4设定

你在智能模块的自动刷新里看看,应该有地址设置的

网友E:
看一下模块里有没有写modbus协议

网友E:
如果模块里有写入协议,看程序中是否有这个指令G.CPRTCL

网友F:
应该是触摸屏对多个温控器进行数据读写,再将读到的数据写入到PLC的寄存器中,我之前也用富士的触摸屏 做过类似的项目

网友F:
建议你重点看一下触摸屏里面的设置

网友G:
PC200里面有专用软件设定了读写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