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语言怎么写变址寄存器

楼主(2024-06-01):
如果我们的梯形图D100Z0,当我们把Z0每次接通一次Z0+10,这样想接通第一次我们是D100,第二次为D110第三次为的D120变址寄存器在我们PLC里面怎么才能实现这种变址效果呢?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赋值D100:=D100+10,求教大咖们给予指导!!!!万分感谢!!
有志者事成

网友A:
三菱ST没法用指针,只能这样了。
IF LDP(1,X0) THEN
MOV(1,D1000,D100Z0);
ADD_E(1,Z0,K10,Z0);
END_IF;
IF LDP(1,X1) THEN
Z0:=0;
END_IF;

网友B:
汇川EASY系列
声明 测试指针: POINTER;
梯形图
PTGET 测试指针 D100
LDP X0 PTADD 测试指针 K10 测试指针
DMOV 测试指针 DXXX
codesys系列
声明 测试指针: POINTER TO DINT;
源数据 :DINT; //就是你的D100
取指针_R :R_TRIG;//沿信号取一次指针
取得数据:DINT;
程序
取指针_R(CLK:=取指针的条件);
IF 取指针_R.Q THEN
测试指针:=ADR(源数据);
END_IF
你就可以对 测试指针 做加减乘除了。。 测试指针 = 测试指针 +10 ; 测试指针= 测试指针*2;等等等等
取得数据:=^测试指针;

网友C:
用数组呗

专业外协

网友D:
作为间接地址使用的情况下,应使用全局标签中指定的软元件的间接指定。
■ST的示例
ADRSET(TRUE,intVar,gvAddr); // 将intVar的间接地址读取到gvAddr。
INC (TRUE,@D0); // 通过指定至gvAddr的软元件D0的间接指定使用。

网友D:
将间接地址传送至软元件,使用传送目标软元件的间接指定。
■ST的示例
ADRSET(TRUE,intVar,lvAddr); // 将intVar的间接地址读取到lvAddr。
DMOV(TRUE,lvAddr,D0); // 将读取到lvAddr中的间接地址传送至软元件。
INC (TRUE,@D0); // 通过传送的软元件的间接指定使用。

网友E:
直接用啊 D0:=D100Z0

网友F:
我一般这样子用
相信自我!

网友C:
都用ST了,干嘛不用数组操作

专业外协

网友G:
IF M0=1 THEN;
D100Z0:=D0;
Z0:=Z0+10;
M0:=0;
END_IF;
测试的时候M0置1时是可以把D0的数据依次传送到D100,D110,D120……里的。
求教ST语言怎么写变址寄存器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