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02):
如题,多台同样的设备,用的三菱FX5U PLC,程序都是一样的,假如有3台设备用网线连在一起,那么PLC的IP地址就不能设一样的,FX5U的IP地址要在程序里设定,那我岂不是要把程序保存3份一样的,就是IP地址不一样。

楼主:
引用楼主电气小学生于2024-06-02 13:39发表的 多台相同设备组网IP地址问题 :
如题,多台同样的设备,用的三菱FX5U PLC,程序都是一样的,假如有3台设备用网线连在一起,那么PLC的IP地址就不能设一样的,FX5U的IP地址要在程序里设定,那我岂不是要把程序保存3份一样的,就是IP地址不一样。

有没有大师指导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使用同一份程序就可以,程序下载的时候可以不下载参数。IP就配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同一份程序就可以,程序下载的时候可以不下载参数。IP就配置参数。

比如说有5台同样的设备,IP是192.168.3.100到3.104。都是首次下载程序,不下载参数配置的话,那PLC不就没有IP地址了么?

网友B:
LD SM402
WAND HFF D0
WAND HFF D1
WAND HFF D2
WAND HFF D3
BMOV D0 D10 K4
SFL D10 K8
SFL D12 K8
WOR D10 D11 SD8493
WOR D12 D13 SD8492
SET SM8492
LD SM8493
OR SM8494
RST SM8492
END

网友C:
研究研究一下。

网友D:
按理说 特殊的寄存器里面会保存IP 方便设置  开放到触摸屏  触摸屏上设置

网友E:
利用MAC地址区分  一般MAC地址一定不一样

网友F: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网友G:
可以做在触摸屏上修改FX5U-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理说 特殊的寄存器里面会保存IP 方便设置  开放到触摸屏  触摸屏上设置

我也是这么想的,一直找不到特殊寄存器是那个,感谢您的指导,现在找到了,但不是您说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 SM402
WAND HFF D0
WAND HFF D1
WAND HFF D2
WAND HFF D3

SD8492,SD8493好像不对,我模拟监视了一下,好像是SD10051,SD10050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利用MAC地址区分  一般MAC地址一定不一样

感谢!按您说的监视了一下,数据是0.应该是SD10050,SD10051存储了内置以太网的IP。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楼主:
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指导,谢谢!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 SM402
WAND HFF D0
WAND HFF D1
WAND HFF D2
WAND HFF D3

大神牛逼!按您的程序试了一下,写入完成后CPU重启就好了。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网友H: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I:
所谓ip地址不要搞太复杂,就相当于从站地址,最后一段不要重复就可以了,然后组网,一台上位机就可以监控很多设备,当然了西门子的就不一样了,可以在不同网段组网

网友J:
对,程序一样。ip地址不同。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