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02):
没用过以太网通讯,不知道怎么弄;
FX5U支持FINS通讯协议吗?
简易CPU通讯只看到欧姆龙CJ/CP系列;

网友A:
MODBUSTCP看看行不行,套接字的话不太好弄

网友B:
采用IGT-DSER第三方网关的方案:

相关资料: FX5-OMRON.zip (4628 K) 下载次数:16

网友C:
FINS是应用层协议,应用层位于传输层TCP/IP之上,5U支持TCP/IP,因此可以自己拼出FINS报文

网友D:
NX,NJ系列都支持FINS通讯,PLC里面直接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采用IGT-DSER第三方网关的方案:
[attachment=299998]

相关资料: [attachment=299999]

为什么会报毒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会报毒呢?

用的什么杀毒软件?配置软件自动获取网络参数,有些杀毒软件当作病毒了;
建议用 火绒  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