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02):
家园里有使用智赢直线驱动器GTHD型号的同仁吗,驱动器动不动报R4编码器反馈断线/R23寻相失败/F2电机折返电流故障分别都有哪些原因,看说明书往往查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真让人头疼
莫为失败找理由,只为成功找方法!

网友A:
GTHD是固高一代驱动器,应该是智赢直线电机配GTHD固高一代驱动器方案吧。
固高GTHD是仿高创CDHD的,在2022年初GTHD就已经停产,更新推出固高二代GSHD型了。
r4,r23大多数都是线路问题或者干扰导致,F2可能是电机选型选小了推力不够,才会报电机折返电流故障或者过载

楼主:
调试软件是用的高创的,驱动器上贴有智赢的标识,侧面标签又有固高的品牌符号
引用 网友A:
GTHD是固高一代驱动器,应该是智赢直线电机配GTHD固高一代驱动器方案吧。
固高GTHD是仿高创CDHD的,在2022年初GTHD就已经停产,更新推出固高二代GSHD型了。
r4,r23大多数都是线路问题或者干扰导致,F2可能是电机选型选小了推力不够,才会报电机折返电流故障或者过载
莫为失败找理由,只为成功找方法!

网友A:
那是了,固高一代就是直接用高创的调试软件调试,那型号已经退市了。固高二代才是用的他们自己开发的平台,调试风格也和高创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