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03):
有一台设备需要点亮50个灯,每次有且只能点亮一个灯,当有一个灯点亮时其他49个灯不允许点亮。用了3个QT16。
灯的Q点为:灯1Q1.0、灯2Q1.1、灯3~灯50:Q8.0~Q9.7、Q12.0~Q13.7、Q16.0~Q17.7。
程序怎么写会方便一点?
现在每个点亮输出都串其他点亮常闭点,写起来太复杂。

网友A:
用移位循环指令ROL-DW,一个ROL-DW不够可以用2个、用3个,一次点亮一个。
zhaoaron

网友B:
Q8.0~Q9.7  QW8(QB8(Q8.0 Q8.7) QB9)       QD8:QB8 QB9 QB10 QB11   判断QB8是否等于0,或者大于1,等于1.以此类推。
......

网友C:
分7组,QB1~QB8按照需要点亮的灯赋值10进制1-128,把启动条件串进去。

网友D:
赋值循环累加,对值比较,等于1,灯1亮,等于2,灯2亮.............以此类推。

网友E:
应该用左移指令,没法用循环左移。50个没法循环。
引用 网友A:
用移位循环指令ROL-DW,一个ROL-DW不够可以用2个、用3个,一次点亮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应该用左移指令,没法用循环左移。50个没法循环。

哈哈哈,对的,没细想,多谢提醒,移位指令写跑马灯挺合适的

网友F:
移位寄存器也挺好
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