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03):
一台十年左右的三菱a740变频器,110kw,有直流电抗器,经常会第一次上电,启动运行一半或者启动后就报欠压保护,按复位键也无效,需要断电重启几次才能好,问三菱客服说超年限不提供技术支持维修,求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先检查电源,看是不是欠压厉害。

然后检查短接片松动没,拆下来擦干净再装上去。

如果一直没修改过参数的话,那应该是硬件有故障了。比如电容老化了。

虽然超过保修期了,但是在外面有很多民间修变频器的公司,找一家靠谱的修修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源,看是不是欠压厉害。

然后检查短接片松动没,拆下来擦干净再装上去。

如果一直没修改过参数的话,那应该是硬件有故障了。比如电容老化了。

感谢站长指点,输入电源检查过没问题,参数也没动过,电抗器这个还没检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