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R4无法读取第十个以后的协议

楼主(2024-06-03):
求助各位大佬,三菱Q系列PLC串口模块QJ71C24N-R4从第十个协议开始无法读取。模块报错7D13H。以下图片为程序以及通讯协议。

网友A:
0.05s 是不是 太狠了点
时间应该没有问题,也用过时间继电器T进行通讯。同样会出现一样的问题,SM410导通8条协议没有问题,不至于SM410断开时4条协议通讯中断吧。

网友A:
监测下 协议 是否正常完成 你这个应该是 没接受到完整的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