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03):
想问一下大家这个直线电机有用过吗,要改IP地址的话,博途软件里改了之后,驱动器端需要修改吗

网友A:
没用过,但是应该要改吧,用V90的时候软件端和硬件端IP不是要一致才行么,这个只是电机不一样而已。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网友B:
要改的,可以通过博图在线和诊断里面更改IP。

网友C:
研究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