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03):
描述:初始画面
描述:手动画面
求教,威纶通触摸屏,在初始画面进度条走到100时,如何让画面自动跳转至手动画面。

楼主:
谢谢大佬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A:
写个宏指令,大于等于就跳到你需要的界面,开机一次有效

网友B:
引用楼主失控的影子于2024-06-03 20:38发表的 威纶通触摸屏画面跳转 :
求教,威纶通触摸屏,在初始画面进度条走到100时,如何让画面自动跳转至手动画面。

我发过一个帖子,就是开机欢迎页面,进度条走完跳转到指定页面,用宏指令写的,拿去直接使用,你可以参考一下。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