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与稳压电源

楼主(2024-06-04):
想请教下大家使用工控机的时候前端都使用了稳压电源或者UPS吗?我们家设备不适用的话工控机出故障的概率特别高,有没有可以替代稳压电源的方案?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有时候电脑直接断电可能会把插USB口的相机给烧了,不知道是不是也是电源的原因,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可以共享交流交流

网友A:
工控机坏了是软件坏了还是硬件坏了?要根据故障排查原因。相机烧了是指哪里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控机坏了是软件坏了还是硬件坏了?要根据故障排查原因。相机烧了是指哪里烧了?
我遇到过一次就是工控机用着用着然后就黑屏了,再开机就报CMOS错误,找不到硬盘什么的,,相机是相机供电的电源烧了 触发线都没问题

网友A:
附近有没有大功率变频器或者其他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