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漏电保护器

楼主(2024-06-04):
使用三相漏电保护器,后面用单相电只要一插设备还没上电就跳闸。是不是不能用三相漏电保护器要用3P+N的漏电保护器呢

网友A:
三相380V之间的任意两条线还是380V,要给一条零线才能和380其中一条线组合成单相220V

网友B:
是的,
引用楼主夏夜微凉于2024-06-04 13:08发表的 三相漏电保护器 :
使用三相漏电保护器,后面用单相电只要一插设备还没上电就跳闸。是不是不能用三相漏电保护器要用3P+N的漏电保护器呢

楼主:
谢谢,已经成功解决了,就是这样的

网友C:
有一种类型的机器用到380VAC,也是漏保型。接有排插。也不见跳闸。

网友D:
超级好用。

网友E:
4楼是 高手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