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服务器

楼主(2024-06-05):
各位大师,问题如下,plc没有网口使用232与触摸屏通讯,触摸屏有网口,也有串口,现在增加一个串口转网口服务器,该模块的串口与plc连接,网口与触摸屏连接,在不改变触摸屏通讯协议的情况下,可以与plc通讯成功吗?问了好几家卖模块的,都说可以,但就是没有实际资料,我试了试,是不行的,但是改为tcp后,屏里面的地址需要改一下

网友A:
你是什么屏?威纶通可以,比如FX3U串口-威纶通串口,然后使用威纶通协议,然后再到威纶通的modbus TCP,记得屏是带网口的。
2是PLC增加一个232口,然后买一个232转网口的串口服务器……
FX3U做威纶通MODBUS TCP Server(网络连接HMI,然后串口连接3U,把3U变成mobus TCP服务器)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84y1d7qi/?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电脑通过有人串口服务器,电脑做MODBUS TCP主站FX3U-232BD(modbus RTU)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7c411u7Fh/?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电脑通过有人串口服务器访问PLC(FX3U-232BD),无协议通讯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h411K7T7/?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热心助人!

网友A:
你这叫穿透吧?威纶通和MCGS都可以。具体是PLC-触摸屏-PC(网口)
Mcgs穿透教学(MCGS调试助手)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p4y1Z7pm/
威纶通以太网穿透通讯(TK8071IP )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g411S7Dv/

楼主:
只能使用穿透或者使用艾莫讯的串口转网口模块,塔石的不行,没有这个功能,也就是触摸屏里面的地址不需要改动,通讯协议不能改,

网友B:
这种应该叫网关吧:
详细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28683034
相关资料:
触摸屏+PLC 数据转发.rar

网友C:
特别好用,感谢。

楼主:
这款产品还是可以的,最起码服务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