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5u和GS2107以太网通讯失败

楼主(2024-06-05):
大神,求指导,一台FX5U的PLC和GS2107触摸屏通讯,步骤就是按照下面链接里设置的,和手册也写的差不多,但是就是通讯出错,是哪里我没注意到啊?

楼主:
多带几张图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把PLC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B:
检查是否打开了:视图—安全性强化模式
如果为启用,请设置为禁用。

网友C:
我自已使用的FX5U+GS2107的设定 你参考参考。
希望有帮助!

楼主:
这个正解,感谢大家的回复,好多年没用过三菱了,现在5U上来就要开用户认证,如果一旦开了就会有我这种情况,关掉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检查是否打开了:视图—安全性强化模式
如果为启用,请设置为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