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J71E71-100与FX3U-enet-adp通讯读M继电器状态

楼主(2024-06-05):
见到一台设备上有QJ71E71-100模块通过网线与另一设备上的FX3U-enet-adp连接,读取另一设备上的软元件M继电器的开关状态。想请教过来人指点是怎么实现的。查资料说应该是走的MC协议,程序中读取M512/M516/M517的开关状态,不知道怎么实现的,请教请教,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实现你自己不都说了,通过MC协议,大抵是通过通讯协议支持功能发MC报文

网友B:
这个模块只是增加通道端口数量的,数据流过大才需要这个模块,给PLC减压

网友C:
三个开关量还不如硬接线;
PLC之间通讯有不用编程的方案。一般数据多的场合比较合适,附件中有相关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