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06):
请问在三菱PLC程序里,主程序和子程序可以输出同一个线圈吗?也就是双线圈的问题是否可以?

网友A:
应该不行吧。可以主程序输出一个M100,子程序输出一个M200, 然后M100和M200共同输出Y0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两个子程序不同时调用的可以,主程序和子程序不行,亲身经历

网友C:
看你的用法
1、如果一个元件定义成可以在多处地方临时调用,你100个双线圈都没问题,前提是你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正确的初始化它,我经常定义一些临时变量拿来重复计算用,用之前初始化即可
2、如果一个元件定义成全局控制唯一(流程唯一或数据唯一),那得尽量避免双线圈.
理解一点,程序是按扫描执行的,你的输出取决于最后一次如何处理,你在输出的扫描之前能正确处理即可,之所以要避免双线圈,是担心你在实际编写程序时,双线圈的时序会乱放,导致逻辑不明确,扫描的时序不对导致输出不对

所以上图的执行结果,Y0的输出只取决于X0的输入,和上面的其他逻辑无关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网友的解答,现在搞明白了,多谢!

网友D:
可以用中继来过度,置位复位中继就不会有双线圈的问题了

网友E:
最好不要双线圈,问题多多

网友F:
这个是可以的,关键是是否符合你的逻辑,只要你心里清楚实际的结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