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NX1P2,想请教如何把字节的内容当成位来用?

楼主(2024-06-06):
第一次搞这个,搞到我头痛现在,想请教一下,我自定义了变量WORD或BYTE,但是我要用这些变量里的触点,怎么把它变成位来用?比如我现在加了一个输入模块,8位的,它上面要用BYTE类型,但是我要当位用的。编程时不知道怎么输入触点,麻烦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自定义联合体数据类型,然后新建变量时选择联合体数据类型,这样就能访问到变量的具体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