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便宜硬件装置做pid做实验,各位推荐下

楼主(2024-06-06):
手头一台1200 上面又一个模拟量输入 想搞一套pid装置做实验,请问各位推荐一下还需要买什么配套,价格低又能真正实验pid

网友A:
买个小温度传感器 在买个加热棒,然后自己在家烧水玩吧就 很便宜了

网友B:
买个24V直流PTC加热片,加上一个温度传感器,就可以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