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机在不发生硬件改变的情况下,怎么提升电机低速时的转矩?

楼主(2024-06-06):
来个大佬帮帮忙

网友A:
挂编码器 设置PG矢量控制 自学习以下 低频扭矩就会高很多

网友B:
转矩提升 参数

网友C:
你看下变频器说明书,现在一般的变频器都有矢量控制功能,电机控制方式选无PG矢量控制,然后把电机铭牌参数设置进去,电机再静态自学习下。这样一般的情况基本够用,如果你情况特殊要低频满载输出,可能要买好点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