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06):
前提手上没有PLC程序。目前程序里写的是电机单动是按钮按一下运转、在按一下停止,需要改成按着按钮运转,放开按钮停止。有什么外部硬件方法可以改吗

网友A:
外接按钮加继电器,单独控制就完了。
相信自我!

网友B:
按钮按一下运转、在按一下停止,需要改成按着按钮运转,放开按钮停止,运行和停止改到一个按钮的常开常闭点即可啦

网友C:
分析:按钮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停止;说明PLC中取输入点的沿信号;想改成长按启动,松开停止;就需要这个过程产生两个沿信号

解决办法: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一个断电延时断开时间继电器

网友D:
楼上方案可行,定时器延时0.5S即可。

网友E:
硬件应该叫脉冲生成吧,“需要改成按着按钮运转,放开按钮停止”这不就是自复位常开按钮的功能(点动功能)吗?还是想用硬件做单按钮启停功能?

引用楼主江小工于2024-06-06 16:52发表的 求助:单独硬件能否输出上升沿和下降沿 :
前提手上没有PLC程序。目前程序里写的是电机单动是按钮按一下运转、在按一下停止,需要改成按着按钮运转,放开按钮停止。有什么外部硬件方法可以改吗
QQ: 2845452345

网友F(2024-07-15):
单片机,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触发位操作即可

网友G:
一个按钮改一下,改成松开一个触点,按下一个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