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AutoShop导入第三方XML后闪退

楼主(2024-06-06):
各位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V4.8.2.4与最新的V4.10版本都试过,卸载重装也一样。
去年有个项目用到汇川H5U,使用软件添加第三方XML文件还没问题,一段时间没有用,现在有个项目需要用就出这个问题。

网友A:
没碰到过这种,一直用汇川。
相信自我!

楼主:
看来该换电脑了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过这种,一直用汇川。

网友B:
没遇到过,用汇川和松下伺服配套。

专业外协

网友C:
我的按F1还会闪退呢,擦

网友D:
是不是哪里误操作了,我用的时候带第三方的伺服和直线电机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E(2024-09-09):
使用管理员权限打开软件就好了

网友A:
把程序传上来试试
相信自我!

网友F:
我前段时间遇到的是导入第三方XML, 软件里面不显示,但是,文件夹下的XML里面是有的,后来软件重装也是一样不行,最后重装系统好了
浮躁的社会

网友G:
研究研究一下。

楼主:
原因没找到,最后重装系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