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A TB TC的接线端子有何区别?

楼主(2024-06-06):
选型看的汗流浃背了

网友A:
没明白啥意思,有的变频器输出继电器使用这个名词,表示一组继电器触点的COM,NO,NC三个端子

网友B:
这么分析是对的。

网友C:
下载积分:+1(lining)

网友B:
变频器专用端子。

网友B:
变频器好用。

网友D:
就NO和NC,还要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