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我的伺服只能JOG正转,不能JOG反

楼主(2024-06-06):
到底咋回事呀,我感觉程序也没问题呀,伺服是三菱JE-A系列的。快要裂开了
QQ1364713921

网友A:
把伺服参数恢复出厂设置,看故障是否解决,如果故障依旧,那么多数是接线问题。

专业外协

网友B:
左右极限相关的参数和线路呢

网友C:
接线。控制器参数设置。查看以下。问题就在两者之中。

网友D:
速度给负值,看一下。

网友E:
3u写法。k99999999都是定位脉冲数。另外-K999999,就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定位脉冲。现在注释为速度。有什么特别吗

网友F:
检查一下伺服的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伺服参数恢复出厂设置,看故障是否解决,如果故障依旧,那么多数是接线问题。
下午试试
QQ1364713921

网友G:
限位有问题吧

网友H:
是不是硬件限位功能打开了。

网友I:
看你贴出的图片,是FX5U的PLC吧?要看你配置,有没有接方向信号,例如,Y0=脉冲,Y4=方向,Y4有没接?2轴的话Y5是方向,3轴Y6是方向,没接就没有反方向。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J:
你看看是不是正反转都是朝一个反向的话就是方向信号异常,如果反转完全不动的话那就是参数或程序错误

网友K:
大概率极限感应器的问题

网友L:
引用楼主情深1998于2024-06-06 18:41发表的 大佬们,我的伺服只能JOG正转,不能JOG反 :
到底咋回事呀,我感觉程序也没问题呀,伺服是三菱JE-A系列的。快要裂开了
FX5系列的手动最好用可变速脉冲输出吧,用相对绝对定位中途停止的话都会报定位异常结束。还有就是高速输出配置你自己改过吗,输出方向接线有没有接对。

网友M:
参数看一下好了。我之前也是这样。看了参数是限制住了

网友N(2024-07-22):
放大器参数,脉冲加符号

网友N:
脉冲+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