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06):
如题:我用三菱3U+232BD,读取出来的数据是ASCLL数据,不过我要用这个数据进行计算。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ASCTOBIN  好像有这个指令
我就不查手册

网友B:
根据你的数据是浮点还是32位的,进行ASCII转化成相应的浮点,32位即可。简单来说下载指令手册,找到这个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数据是浮点还是32位的,进行ASCII转化成相应的浮点,32位即可。简单来说下载指令手册,找到这个指令

我读取的数值是ASCLL数据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CTOBIN  好像有这个指令
我就不查手册

有一个VAL指令,但是我用程序模拟的时候,一直不会有结果

网友C:
你是用什么来读取这个三菱PLC的,用其它PLC?还是使用电脑连接串口?可以根据三菱的MC协议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