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的ERR灯闪

楼主(2024-06-07):
fx1n错误灯闪,报7425号故障 清空内存也不行,FX1N手册查不到故障

网友A:
硬件有问题。

网友B:
如果存储器清空后还报错,就是硬件问题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有没有能够刷机修复好的?

网友C:
找个二手的 换上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这种老古董就没有折腾的必要了吧,直接搞个二手拆机的,或者直接使用新型号替换了,这种太老年限久的,就算现在修复了,后面出现同样问题的机率还是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