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基恩士控制汇川scara四轴取放料

楼主(2024-06-07):
基恩士KV-8000控制汇川scara四轴机器人取放料,用那种通讯方式比较好呢,最好示教动作可以通过PLC控制,四轴实时位置数据可以监控。
因为最多有18个取放料点位。还要兼容多种型号的切换。机器人程序如果做配方的话,机器人内部需要写多个程序吗?
求指教
,有类似案例给研究一下就更好了,不胜感激

网友A:
问一下供应商就好了

网友B:
没玩过汇川的机械手,只搞过基恩士跟爱普生的,用MODBUSTCP通讯,示教程序都是写在机械手程序这边的,把点位按照顺序分配号,确定每个品番需要多少个点位,那个“INW(40)”就是品番号来着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网友C:
MODBUSTCP通讯
ER系列工业机器人ModBusTCP接口调试手册_RCS2 V2.0.pdf

网友D:
这样子吗

网友D:
汇川4/6轴+KV8000

网友E(2024-10-24):
EIP,KV8000或者KV-X做个标签库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