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选型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4-06-08):
电缆选型一般是根据什么要求,有没有表格之类的,电工在根据电路图接线时跟我说最好在电路图上标注电缆型号,这样可以减少工作量

网友A:
不都是你自己选吗,细一点就是比如0.5*26. 然后,看你根据线的颜色,告诉电工,哪条接哪。

网友B:
自己参考选型手册。

网友C:
厂家有选型表

网友B:
选型有要求。

网友B:
参考一下感谢。

网友D:
十下五、百上二,五十三四上下分,埋地套管七五折。
根据绝缘导线所要求通过的总电流,当总电流为10A以下时,导线每平方毫米的截面面积可通过5A电流,100A以上则每平方毫米截面只可通过2A电流,10~50A之间每平方毫米可通过4A电流,50~100安之间每平方毫米可通过3A电流,按照这样计算后,若属于埋地或套管敷设时则可通过的电流值应乘于0.75。
网上有表格,去下载一个,还有手机APP,可以下载下来用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