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ft view se用户手册

楼主(2024-06-08):
求一个ab屏 软件ft view se的用户手册,2711p的屏不会跟850plc连

网友A:
要是按键屏或者触摸屏的话,应该是用 FTV ME 软件啊.安装包自带帮助文档的.
一般是走网线,双方设置好IP地址就行了.
电脑在线连接PLC,在HMI的通讯配置里面,直接选择复制电脑连接PLC的路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