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08):
什么灯q0.5不亮

楼主:
为什么灯q0.5不亮

网友A:
P只对前一个位生效

楼主:
如果要全部产生一个沿,怎么写呢?

网友B:
应该是其他地方还有q0.5的线圈在做复位操作,所以不会亮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其他地方还有q0.5的线圈在做复位操作,所以不会亮

我就写了这一句,实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要全部产生一个沿,怎么写呢?

通过中继;

网友D:
那不叫亮,叫闪一下,肉眼看不出来
zsh340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灯q0.5不亮

因为你在。其它地方用了Q0.5.或是复位了Q0.5。没有其它可能,多看看手册吧,这是基础的基础。。。。。。。。。

zhaoaron

楼主:
同样的问题三菱可以做到!

楼主:
smart  是不是做不到三菱这一点

网友A:
怎么会做不到呢,不就是个脉冲么?

网友F:
1、Q0.5直接通了一个扫描周期(PLC的工作原理);
2、若让Q0.5常亮,常用方法可以加自锁触点、还可以将OUT Q0.5(线圈输出)改为SET Q0.5(置位输出)。
方法很多,核心就是两点:
要不让其一直有得电路径;
要不就让其结果保持为“1”不变。
只要实现这两点中的任意一点,都可以让Q0.5一直亮着。

网友G:
PLC一个循环是ms级别的,时间太短亮不了

网友H:
如果没有其它地方复位Q0.5,就是常亮的,置位会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做不到呢,不就是个脉冲么?
[attachment=300130]
那个T32是固定的么?换成T56或者T66可以么

网友I:
如果只有这么一段程序,点位没有重复的话,那Q0.5是点亮了,通过监控看S置位那是灰色的,你看外部的Q0.5的灯是亮着的。

网友J:
你可以使用一个线圈来接通q0.5试一试
你这个没有导通的原因就是程序段没有检测到上升沿 ,启动PLC的时候就已经全部达成条件了 直接就是1。没有从0变成1的过程。
下载积分:+1(华润电力)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5(13971694237) 热心助人!

网友K:
18楼正解,在启动周期内已经为1了所以不触发。并个firstscan去

网友F:
个人理解,不清楚是否正确,脉冲触点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而置复位指令动作有效时间可能超过一个扫描周期,比如:脉冲触点执行为1ns,而置位指令动作需要2ns,即置位还没有真正执行,ON信号就消失了
只有了解的更多,才能赚的更多

网友L:
上升沿的描述是什么?
0变成1的一个状态。进行动作
那么问题来了,要是我前面默认是1,我在1的程序后新加一个上升沿的状态输出。
那么上升沿程序是不是会少一个0的状态。
dug嘛不行就穷举,多试试看,不要一个地方撞死

网友M:
前面加个Firstscan试试呢

网友N:
同意21楼观点

网友O:
在PLC上电后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内条件都已经满足了,但是S7-200smart在第一扫描周期内是不处理边沿信号的(在帮助里可以查找边沿指令的使用说明),所以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Q0.5不亮。
当然也不排除程序其它地方有修改了Q0.5,如果不是上面原因的话

网友P:
直接用最高的扫描时间来监控时序图。看它有没有变ON。看梯形图,似乎有点用尺子量屏幕零件图尺寸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