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modbus rtu 发送报文没问题, 接受应答不对怎么回事

楼主(2024-06-09):
SMC LEC系列电缸 的通讯 一直有问题

网友A:
看波特率,接线对不对

网友B:
校验错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波特率,接线对不对
应该是有干扰的类似的东西,我写入已经写进去了,就是应答错误。频率和线应该没问题

网友C:
串口通信试试。

网友D:
通讯其实很简单,双方设置好同样的通讯格式,正确的站地址与功能码,读写相应的寄存器地址即可。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