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浮点运算后如何取小数点后N位?

楼主:
比如运算后的结果是3.14159,如果我只要取3.14,梯形图怎么写?

网友A:
整数放大计算,速度会比较快,

网友B:
放大后再除取商

网友C:
*100转整数在转浮点/100

网友D:
你是要做什么用
传送到数码管显示

网友E:
扩大后再除100,有可能得不到你要的结果,因为浮点数扩大后可能不是正好是100倍,因为乘以100后对应的数可能用浮点数没法表达,系统对这个结果采取近似处理或最靠近这个数,

网友F:
浮点数乘以100,再转整数,再转浮点数,再除以100

网友G:
楼上都说得对!放大取整,转浮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