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0):
求一份库卡机械手的使用说明,程序,以及使能信号分布
附件: 机器人取放BAC03.zip (22 K) 下载次数:207
附件: fanuc机器人中文教程.pdf (1865 K) 下载次数:325
描述:三菱机械手
附件: 三菱.TXT (14 K) 下载次数:118
  • 下载积分:+1(245503681)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加勒比海带)
  • 下载积分:+5(新工电工) 感谢分享!

楼主:
    那智的使用,没有固定IO,全是手动设置 ,这里就不放了。
    枢机手程序都是简单的搬运动作。

    求库卡的程序,和操作说明。使能信号分布

楼主:
    三菱机械手,但注释是乱码

楼主:
    那智的IO,仅用参考,因为这个是可以设置的。
    三菱机械手IO
    附件: 机器人取放程序IO.zip (27 K) 下载次数:84

网友A:
    正需要学习一下
    松下智能相机 visionpro视觉  三菱plc
    共重好 公众好 筹批社 ngcpjr   VX:choupishe

楼主:
    那智和三菱机械手的启动IO都是可以手设置哪个点怎么用。

    发那科不能,或者我不会,发那科的IO除了启动信号外,还有机器人IO,数字IO两种常用,
    机器人IO为(RO1;RI1)。数字IO为(DO01;DI01)

楼主:
    那智机器人报警代码

    今天被那智机器人换电池坑得不要不要的。
    拉过来一台旧的那智修改,结果控制器没了,IO线,电源线也没了,找对方要过来,接好线,一通电,显示电池报警。
    拆开一看,电池被人拆走了,拿新的出来装,接口又不对,找对方要接头,没有,
    得了,只能把接头剪了,两边用快插,还特意注意了正极和负极,怕再出问题。
    结果,还是出问题了,换上还是电池报警,稿得以为正负接反了,或都拆的时候把里面的线给扯断了,
    又是一顿查。

    做修改,就怕拉过来的旧的东西坏的,比新的还麻烦,各种故障。

    还有轴坏的,要是修好了,再拆机图
    附件: 错误代码表.PDF (1078 K) 下载次数:49

楼主:
    上面的程序,发那科是与压铸机联机的。那智和三菱是与成型机取件机联机的

楼主(2024-10-08):
求一份库卡机械的的程序文件
置顶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