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开关电源DC24V对地电压8V,DC0V对地电压-16V

楼主(2024-06-10):
在现场接完接近开关后测量开关电源的DC24V对地电压是8V, DC0V对地电压是-16V。
PLC的DI点也能接收到现场接近开关的信号。
但不明白DC24V对地电压为什么会变成8V了,DC0V对地电压变成-16V了,帮忙看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接感应器后出现这个问题,那换个其他感应器试试。

网友B:
要搞清楚是同一个电源,还是同一个电源的地。

网友C:
1.开关电源接地端是否接地了?
2.查看其他接地点
永远年轻

网友D:
开关电源一般不直接接地,而是用电容浮接地,楼主所测电压是正常的,如果担心可以负极或正极接地,一般不接地的原因是怕多个电源串联、并联、共阴、共阳时做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