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1):
一台a740变频器,刚维修回来,运行过程中炸机了,一开始8hz左右运行了5/6分钟,各方面正常,提速到40hz左右,一分钟不到炸了,头一次遇到炸机,求大佬指点一二,日后好避坑

网友A:
你们现场环境潮湿吗?原来是啥问题去修的?如果原来也是炸机原因不好说了,得拆开看底下整流和IGBT怎么个坏法。

网友B:
不会是运行过程中掉进去螺丝了吧    炸的这么严重
花未全开月未圆    半熏微醉尽余欢
何须多虑盈亏事    终归小满胜万全

网友C:
这个放炮跟你进线开关也有关系

网友D:
这是二手的变频器么,不然买台新的变频器吧,我有再售卖,有需要跟我联系
欢迎联系

网友E:
输入端接线端炸,应该变频器没坏,端子有粉尘或潮湿产生电场击穿,没有经验的处理上电还会炸,而且这种炸以后合开关都有心理阴影。

网友F:
有铁屑掉进去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现场环境潮湿吗?原来是啥问题去修的?如果原来也是炸机原因不好说了,得拆开看底下整流和IGBT怎么个坏法。

现场环境干燥,不潮,原先是更换散热风扇接错线炸了,维修好后试运行过没问题,没有正式开机运行,这台变频器大概有11年了,同一批的还有五台,目前没问题

目前发现配电柜的断路器也炸了,500a的正泰,配电柜出来还有两个断路器,一个600a,一个300a,都是ls产电的,炸机时是600a的断路器跳闸,其他两个都没有跳闸

楼主:
不太明白,为什么是最大的断路器跳闸,两个小的却没有

网友G:
修的时候根本原因没找到吧?有的修只换部分元件,没找原因。

网友H:
线上有P1标识  ,接的位置不是P1     这个应该是刹车电阻的线吧

网友I:
看起来更像相间短路

网友J:
看起来是外部原因导致,真可能是掉螺丝。

网友K:
换散热风扇的大师真厉害。战斗机发动机保养的时候掉了硬币进去。

网友L:
这叫拉弧,不叫炸机,炸机一般指的是炸模块

网友M:
感觉端子排绝缘击穿了。

网友N:
估计是有异物进入了变频器,工作环境如何,电抗控制箱有没有上锁管理,还是随便谁都可以开关。或者有小动物进入造成的呢?

网友E:
如果拿这现象面试,14楼、15楼有工作经验,面试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上有P1标识  ,接的位置不是P1     这个应该是刹车电阻的线吧

p1,p是直流电抗器,p1有两个接线位置,并没有接错线,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叫拉弧,不叫炸机,炸机一般指的是炸模块

大佬能否讲解一下造成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觉端子排绝缘击穿了。

大佬可知道形成原因?

网友O:
卸下铜排,套上绝缘管子,处理一下端子排(或者更换掉),重新装机通电试机就OK了!!

网友E:
处理方法正确,加薪通过。
引用 网友O:
卸下铜排,套上绝缘管子,处理一下端子排(或者更换掉),重新装机通电试机就OK了!!

网友P:
炸了,声音大吗?

网友Q:
我最近有个项目也是大空开跳了小空开没跳

网友R:
感觉像金属类外物导致的短路呢。

网友S(2024-07-15):
看样子是输入端打火,可能是太潮了短路,或者铜件上出现毛刺拉弧引起的。后面看了应该没有炸。
刚开始以为炸的是整流桥,还以为是充电电阻短路,结果看后面没什么事,只是端子处小问题,白高兴一场。
另外,断路器,空开都有不同等级,不同等级的触发滞后时间不同,我也不清楚具体多少。只是以前也有发生过,我们直接把充电电阻短接了,在我们这里没事,客户拿回去就跳闸,我们的30A的空开等级高一些。
没事,把铜件毛边磨圆滑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