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1):
NX1P2,如何恢复出厂设置?网上看到有人说用SD卡,我有SD卡,但是不知道怎么恢复,网上也没找到教程,官方说明文档更加不用说了,求告知具体的方法,谢谢

楼主:
因为现在不知道IP,没办法连上,想用SD卡来恢复

网友A:
欧姆龙有个软件是用来查找IP的,在你的安装欧姆龙软件的文件夹

网友B:
哥们,你直接找供应商的技术,供应商技术不行就让他们给欧姆龙技术的联系方式,这种资料欧姆龙技术有的是。

这个之前看过客户技术搞过,凭印象写一下,不对的话,你直接400客户转人工,一般都能问到资料。
1、ss软件新建一个空白工程,PLC型号和版本要和实际PLC对应。
2、菜单-工具-备份-导出备份文件,选择路径保存。
3、把保存出来的文件放到一个名为【autoload】的文件夹
4、把【autoload】文件夹复制到SD卡根目录
5、PLC断电,插入SD卡,设置拨码,这个真想不起,记得PLC有贴纸介绍拨码定义
6、PLC上电,等个两三分钟,具体怎么判断完成,也想不起。
7,PLC断电,拨码设置回原来的。上电就可以了正常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