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Modbus RTU 通信问题

楼主(2024-06-11):
我买了个个美的的线控器,按照说明书上的地址用调试助手通信时总是 返回数据超时 。
电脑用的胡桃Modbus调试工具,USB转485线连接美的线控器。
线控器未连接热泵设备,厂家的人说要连上才能通信。我比较怀疑哈,不连热泵应该也能读日期等信息才对啊。
感觉像完全没通信上,连个错误码都没有。usb转接线的老板看过驱动了,也没问题。
请教各位大佬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A:
接线要对,端口要对,参数要对

网友B:
配置是不是不对,可以其他的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要对,端口要对,参数要对
端口是对的,接线应该也没错。参数是按照说明书上重置设备后的默认参数设置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线控器电路板上有个16位的旋转编码开关,出厂的时候在0位置,刚刚转到1后就能通信上了(推测应该是用来设定modbus站号的)。
真的服了那个美的的工程师,无语了。

网友B:
那就是站号没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站号没对上了
是的,这个是硬件设定站好,我写报文的时候怕站号错了,还专门写用00(广播)试过,也不行,谁知道他们站号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