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大功率风机用什么控制启停?

楼主(2024-06-11):
各位大佬,想问下大功率风机5kW以上都是用什么来控制启停的呀?需要能快速启停、快速停止
还有风机停止再启动,吹出来的风会发热或者是温热的吗?
我想的是配一个变频器+制动电阻或者直接用接触器来控制启停,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5KW不大啊 直接启动就行了
,需要调速就加个变频器吧

网友B:
这么小的风机,直启。
QQ: 2490453455

网友C:
200KW以上才能勉强叫大功率,500KW以上才是名副其实大功率

网友D:
没有问题!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大佬!那就直接干!

网友E:
直接控制好的。
流年乱浮生

网友F:
5KW用什么变频器,直启就好了啊

网友G:
频繁启停用变频器,如果要停车,你就要加制动电阻了

网友H:
你要快速停止最好加刹车,不然因为惯性很难停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要快速停止最好加刹车,不然因为惯性很难停下来的。
是的,可能会有要快速停止的需求,但是到时候看时机情况再决定吧

网友I:
5KW叫大功率,那我们用的500KW风机算什么功率
自学

楼主:
引用 网友I:
5KW叫大功率,那我们用的500KW风机算什么功率

至少是SSS级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频繁启停用变频器,如果要停车,你就要加制动电阻了

好的,基本上十分钟左右一次启停吧,应该还行

网友J:
5KW叫大功率,吓死宝宝了,

10分钟左右一次,不算频繁,
5KW的不用快速急停,3210的接触器就可以。

网友E:
控制程序。

网友K:
小分机直接启停就行,
加变频器,多段速启动,比如先10 后30 在50,。
停止就反过来,加个按钮的事情。
没有PLC,就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L:
5KW接触器直启就行了
命自我立

网友M(2024-07-15):
最多设置加减速变速模式,55kw都只能算中等偏小的机器,500kw不说,630kw.800kw都摸过。一般22kw以上才用制动单元,22kw以下制动电阻就够了。可能你没有实验过变频器干扰实验,就是用plc定时20秒外控启停变频器,连续几天一次,都不带管的。
话说,5.5kw,也就一个哈密瓜大小吧,160kw以上的柜机随便都是1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多设置加减速变速模式,55kw都只能算中等偏小的机器,500kw不说,630kw.800kw都摸过。一般22kw以上才用制动单元,22kw以下制动电阻就够了。可能你没有实验过变频器干扰实验,就是用plc定时20秒外控启停变频器,连续几天一次,都不带管的。
话说,5.5kw,也就一个哈密瓜大小吧,160kw以上的柜机随便都是1人高

哈哈哈 可能还是有一个西瓜那么大

网友N:
你这5KW 怎么能算是大功率呢,接个断路器 再接个熔断器完事再加个变频器。。。 随便玩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