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Fx3U怎么将浮点数显示在数码管上?

楼主(2024-06-11):
比如将3.14用RS指令显示到支持modbus的数码管上?

网友A:
直接使用RS指令,把这个寄存器发送过去???他会自动识别浮点的吗?还是识别ASCII??
识别ascii码,求教浮点数怎么转?

网友B:
你难道不应该先去看数码管设备的说明书?
就是不知道怎么把浮点数转换成ascii,以前一直传送整数,现在搞模拟量头大了!

专业外协

网友C:
支持modbus通讯?那就去看数码管的手册,有具体的通讯设置,参数和报文

网友D:
不提供数码管的说明书,能看出个鬼

网友E:
天方夜谭